PROTEL同步

楼主(2011-12-12):
protel进行PCB布局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比如同步?也就是当原理图选择后,PCB相对应的元件也同时被选择到

网友:
99貌似没这个功能,只有Cross Probe,而AD有个“Cross Select Mode”,则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

网友A:
将原理图和PCB图同时显示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原理图和PCB图同时显示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啦!

楼主可能是问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