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kill求助

楼主(2011-12-12):
楼主、大哥们好!
   求助skill报错:
   “Skill > cid=ipcBeginProcess("vb.exe" "" "")
                 E- *Error* ipcBeginProcess: Cannot launch server 'cdsServIpc'
                 ERROR
      ”
   请帮忙分析并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对你的问题不懂,只对你的skill感兴趣,启动一个VB进程,进行标准输入输出通信,
无法启动'cdsservipc'服务
ipcBeginProcess函数会启动一个cdsservipc.exe进程,用于SKILL与被调进程间的交互吧
文件在%CDSROOT%\tools\bin\cdsServIpc.exe

网友:
没有cdsServIpc.exe文件,可以从其他地方拷一个过来放到%CDSROOT%\tools\bin目录下

楼主:
谢谢“gpxknk”和“hoo "两位!根据你们教的,现在已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