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变的很卡,重装了软件还是一样,无法工作了

楼主(2011-12-1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着用着后来打开就变得很卡,如果把find那些勾都去掉就一点都不卡。如果勾选了symbol或者shape这些就卡的不行,根本无法工作了现在。卡的时候会出现如图的情况 那些粉色的虚线PCB上本来是没有的,卡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移动symbol的时候封装总是卡的脱离了,总得隔个几秒才能慢慢生成
不是动态铺铜的原因,弄成普通的铺铜还是一样卡。之前用的时候软件还是很流畅的运行,所以也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后来是把OPGEL关闭了才解决的,但后来我重新系统又没出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后来是把OPGEL关闭了才解决的,但后来我重新系统又没出现这种问题了。

怎么关闭OPGEL?

网友B:
其实就是动态铜皮太慢了,我的板子4层的每选择一条走线要30秒,移动要30秒,刷新铜皮30秒,做一次修改要一分半钟,这个就是 allegro,非得把动态关了才顺畅,但是这样有些铜皮避让区域不能实时看到,很麻烦。关闭opengl后闪的眼睛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动态铜皮太慢了,我的板子4层的每选择一条走线要30秒,移动要30秒,刷新铜皮30秒,做一次修改要一分 ...

怎么关闭OPGEL啊?动态铺铜我已经把smooth改到rough了

楼主:
现在这样卡我根本没办法操作了,会不会我之前重装了系统,然后现在PCB封装库没导进去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导进去后似乎问题还存在

网友:
重新装,把你env也换了试试。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显卡驱动有问题,用驱动精灵更新了下显卡驱动就解决了。但是搞不懂,系统刚装完的那两天用着也没问题,用了几天后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显卡驱动问题的话应该一开始就出现这个问题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关闭OPGEL啊?动态铺铜我已经把smooth改到rough了

rough没有什么大的改变!disable最快

网友:
    Allegro铺动态铜之后的速度的确是不敢恭维,不知啥时候能改进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