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8 PCB装配图

楼主(2011-12-13):
求教各位,PCB装配图怎么生成呀?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08.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求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File——Assembly Outputs——Assembly Drawings      右击左边小图片,选择configuration     顶层选顶层丝印 顶层阻焊  机械1层      底层选底层丝印 底层阻焊 机械1层  底层记得还要勾上mirror

楼主:
谢谢,这样生成的装配图是PDF格式的,不知能否生成DWG或者DXF格式的文件呢?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