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白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我在library explorer里面建立好元件封装以后,保存的路径在哪呢?和pads中建立元件封装不一样吗?为什么不是直接保存在一个元器件封装库里面?还是我本身理解有误呢?请各位达人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设置库路径指向这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设置库路径指向这个文件夹

非常感谢,马上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