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面元件参数怎么显示出来啊,想打印 很急!!!

楼主(2011-12-13):
PCB里面元件参数怎么显示出来啊,想打印

网友A:
是显示元件值么?选中元件----属性----LABLES(选择NEW)------点击下图标,跳出一个对话框,再选择VALUE---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元件值么?选中元件----属性----LABLES(选择NEW)------点击下图标,跳出一个对话框,再选择VALUE---O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