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板层设置的几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1-12-13):
请教几个板层设置的问题。
如图,add  layer 和add plane有什么区别,我在画四层板,中间一层是电源层,一层是地层,板层设置搞不懂。
上面的top dielectric 和 bottom dielectric是什么意思,前面的用打钩吗,我在画二层板的时候也没设置过这里。
单层板又是怎么设置的呢?

板层

板层

网友(2012-02-03):
楼主,好复杂的问题,新手飘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add  layer正片,需要另外铺铜,当然也可以走线(有需要的话);
add plane负片,不需另外铺铜,可作分割处理。

网友:
楼上正解...
正片:看到的是线和铜
负片:看不到的是线和铜

网友B:
top dielectric 和 bottom dielectric
板表层的绝缘油,如绿油或红油、蓝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  layer正片,需要另外铺铜,当然也可以走线(有需要的话);
add plane负片,不需另外铺铜,可作分割处 ...

谢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 dielectric 和 bottom dielectric
板表层的绝缘油,如绿油或红油、蓝油等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