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的布局,怎么样布才能好走线啊?

楼主(2011-12-13):
我现在刚刚开始学画板,现在公司就给我画音响板了,我发现自己的原件布局布的号差,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布出一个比较好得局,便于走线?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这些网上很多资料的  ,你百度下。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才学不久  我一个老师一开始就让我布局  他说就几点要求   1要尽量布的顺  尽量不要错综复杂  2减少交叉线  是在避免不了的也就不用去管了  然后就是看布局的要求了   反正一开始学就让我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才学不久  我一个老师一开始就让我布局  他说就几点要求   1要尽量布的顺  尽量不要错综复杂   ...

这嗯,但我想了解那些元件要先放,那些后放,像双面板必需要有一面的地比较完整,很多时候布局不好导致不好走线,从而导致地很分散,那样就又比较大的噪声

网友:
元件方向尽量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在学习中

学得会,拣得累

网友:
我师父说同一个模块的元件尽量放在一起!

网友:
都是好师傅

网友:
我觉得把需要固定位置的先布好了,其它的也就好办了:该就近的就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