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高手DDR2的IBIS模型错误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14):
我在MICRON官网下载的DDR2_MT47H256M4的IBIS模型,用Edallity打开并检查没有弹出ERROR,但是用Model integrity打开时,出现很多类似的ERROR-Model DQS-FULL-533 receiver thresholds:vth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请教下,这个错误该如何消除呢?还有就是要是这个错误不消除这样模型能用吗?

网友:
Micron做的 model一般都有一定水準,用用看,應該可以用,那個 Error 應該也不影響 SI 分析的結果。
可能是你的 IBIS 檢查器過於嚴格,或是只是警示訊息。參考!

网友A:
RE: 请教高手DDR2的IBIS模型错误该如何解决?

这个是没有定义接收端的Vth值,Vth值是接收端的一个理想门限值,接收端靠它来判断Vinh和Vinl的逻辑状态,一般为工作电压的一半,DDR2就是0.9V,加上关键字段就可以,如下图。这个没有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要是要用Model integrity转成DML报错又不是想自己改的话,可以选择忽略Model integrity的报错功能,选择菜单中的“TOOLS”选项,然后选中“Translation Options”,对话框如下图那样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定义接收端的Vth值,Vth值是接收端的一个理想门限值,接收端靠它来判断Vinh和Vinl的逻辑状态,一 ...

谢谢yuxuan,按你说的方法已解决此类问题。在模型中有此语句,只是加将它做为注释用了。

网友(2012-12-30):
yuxuan51  3楼  高手

网友(2013-03-0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yuxuan51 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