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连线检查错误

楼主(2011-12-14):
截取部分错误信息如下,这个改怎么改正?这些点都是floating连线,pads 2007不是支持这种连线的吗?怎么还是报错呢?
凡是这么画的线都报下面的错误

Off-Page Reference List and Connectivity Errors Report - usb2rx232.sch - Wed Dec 14 09:05:08 2011

Dangling Connections with a Net Name

CKO
Sheet 1      X4000  Y2900
Sheet 1      X5500  Y8600

PC_RX
Sheet 1      X7350  Y3800

Subnets with Missing Off-Page Reference

CKO
Sheet 1      X4350  Y2900  - Pin: C5.2
Sheet 1      X5800  Y8600  - Pin: U1.1

PC_RX
Sheet 1      X5900  Y3700  - Pin: R6.2
Sheet 1      X9100  Y6150  - Pin: J5.2

网友:
这两处都是警告提示信息,实际并不影响网络,PCB也不会出错。

上面的意思是提示你:
悬浮的网络CKO    Sheet 1 第一页     X4000   Y2900 处
                     和 Sheet 1               X5500   Y8600 处
这两处的网络名是同一个网络名,即是同一个网络。
只是提醒你的意思,让你注意这两处
PC_RX网络同上!

下面Subnets with Missing Off-Page Reference的意思是,提示你:
CKO网络在
Sheet 1      X4350  Y2900  - Pin: C5.2
Sheet 1      X5800  Y8600  - Pin: U1.1
这两处缺少端口连接符:Off-Page Reference
也只是警示的作用,不影响网络,如果你对Logic图纸的美观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可以忽略。

PC_RX网络同上!

这两处警示是因为没有端口连接符:Off-Page Reference才会报错的,它是成组出现的。

楼主:
多谢楼上,解释得太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