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lay的四层板!望达人指点!谢谢

楼主(2011-12-14):
指点下小弟啊!谢谢

网友(2012-02-08):
看的出来 是第一次

网友:
所有的伟大都是从的一次开始的,鼓励一下!

网友:
确实应该鼓励一下....

网友(2012-03-21):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像是自动布线的结果

网友:
下来看了一下,虽然我只画过2层板,但是我觉得你那个2层布通,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
走线稍微改了一下,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
这个板只能练练手,导layout应该掉了不少网络。
布局还挺好看的,但有些元件的位置不是很合理,
应该是哪里拿的手板练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