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同事问个问题,有图无真相

楼主(2011-12-14):
说明:
每次打开16.2的orcad Capture CIS都会弹出
“上次没有正确保存”的对话框,点击确定“reload”后
就会弹出上图。

是不是ini有问题,可是重新copy一个别人的ini也不行,
现象依旧。

楼主:
补充一下,原来用的好好的,只是局域网中远程了一下。
之后就出上述问题了。

网友(2012-01-13):
    我的也曾出现这样的提示,有人说是显卡驱动程序的问题,最后我更新了显卡的最新驱动程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不妨试试看。没准有惊喜。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复现,重装系统了。
无论如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