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14):
大家好!我这个电路U5V一直有当sys-on高电平时+5V接通时U5V会有一个瞬间的跌落导致复位,请问在不加元件的情况下怎么改进呀?我试过把C98去掉。

网友A:
可以把R71 10K 和那个 10u电容对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R71 10K 和那个 10u电容对换试试看.

谢谢了!没好,U5V有个瞬间的跌落是因为得给C98充电,要是去掉C98就好多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加大C93不知道这两个方法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B:
C98肯定是不能去掉的,因为后面还有负载,只能在开关管的前端加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98肯定是不能去掉的,因为后面还有负载,只能在开关管的前端加大电容。

谢谢了那意思是我把7550 的输出端的电解加大了不过要加到1000UF才可以,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意思是我把7550 的输出端的电解加大了不过要加到1000UF才可以,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加在三极管8550的前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