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四层板改两层板9.2版本

楼主(2011-12-14):
请问如何将四层板改两层板,在线等待!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把中间层删掉,,第一步,在Setup下的板层定义中,将GND及VCC的层定义(ElectricalLayerType)为NoPlane,OK退出;
第二步,在Setup下的PadStacks中删除所有盲埋孔,OK退出;

第三步,在Setup下的DisplayColors中将顶层和底层关闭,只留中间两层;
第四步,进入ECO模式;
第五步,鼠标右键,SelectTraces/Pins;
第六步,鼠标右键,SelectAll; 第七步,在setup下的Drillpairs下删除所有的钻孔对;
第八步,菜单栏File下选择Export,保存,在ASCIIOUTPUT对话框中点击SELECTAll,不选PCBparameters; , 最后,PADS下建新文件,import刚存的那个文件即可。

楼主:
谢谢兄台,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