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如何保存别人pcb图纸上的元件封装?

楼主(2011-12-14):
请问各位:
protel dxp 如何保存别人pcb图纸上的元件封装?
我以前用pads 的,保存很方便,但dxp就是没有找到如何保存

网友:
打开PCB,在“设计”里面有个“生成PCB库”再保存就OK了

网友:
頂樓上。DESIGN_>MAKE PCB LIBRARY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2楼正解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