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ADS9.3破解软件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2-14):
遇到此提示,后自动退出,并且1000多KB的文件变成了1KB,没备分,几个小时白做了,悲惨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用的是绿色版的 安装版一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用的是绿色版的 安装版一般不会

刚画了个把小时又出现错误了 ,坑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画了个把小时又出现错误了 ,坑爹啊!

设置自动存盘时间为一分钟  尽量减少损失

网友B:
没有白费啊,程序退出时文件已经备份为:C:\PADS Projects\Layout.pcb.找到打开另存就好了。如果不能用应该还有自动备份的文件1、2、3.。。。总有你要的。养成随时保存的习惯!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C:
你把PADS卸干净,重新装次,软件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白费啊,程序退出时文件已经备份为:C:\PADS Projects\Layout.pcb.找到打开另存就好了。如果不能用应该 ...

原来是软件公司远程控制了,破坏了我的文件,要我买软件,我只好转成99SE完成了,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白费啊,程序退出时文件已经备份为:C:\PADS Projects\Layout.pcb.找到打开另存就好了。如果不能用应该 ...

我知道,自动备分的,但我打开备分后文件提示错误,并且变成1KB被破坏了,软件公司搞的鬼,远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PADS卸干净,重新装次,软件没有装好~

不是安装的问题,我把文件拷到同事的电脑上做一样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习惯!习惯!多吃几次愧疚好了!

网友(2012-02-28):
    软件公司有这么牛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画一会就就保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