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做拼板无法显示走线和另外一面的器件

楼主(2011-12-14):
(图片)

网友:
是不是粘帖的时候选择了“粘帖在当前层”一项?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清楚,你那个是直接在PCB中制的,还是出CAM时选择的出拼板图。不明白。

网友:
最简单的拼版方法!

传男不传女哦。

在pcb 一个机械层,画好你拼版的示意图,注意:
1. 工艺边,如果你的板需要在拼版中测试单板,就注意接口的方向了。
   工艺边是什么?
   这个都不知道的话,还拼鸟版
2.  V-Cut 刀口损伤的宽度

给pcb工厂的工程师帮你做最后的拼版,他们的速度比你快100倍,而且无错,还会考虑拼版的利用率,你没有办法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清楚,你那个是直接在PCB中制的,还是出CAM时选择的出拼板图。不明白。

这是用altium designer 菜单Place下的embeded board Array/Panelize选项来拼板的。

网友B(2012-02-03):
引用 楼主:
这是用altium designer 菜单Place下的embeded board Array/Panelize选项来拼板的。

不错哈,又学到拼版的方法了,谢谢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哈,又学到拼版的方法了,谢谢分享啊

呵呵,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种情况。不过这种拼版肯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