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ADS高手!!!困扰很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14):
如下图,在规则菜单里面走线宽度与间距都已设置好了

效果如下图: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在TOOL-OPTIONS-GLOBAL的Minimum display witdth的数值,这是显示最小线宽

楼主:
灰常感谢,问题终于解决了,看来菜单项那些命令还得多研究研究

网友:
直接输入R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