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蛇形差分线如何导漂亮圆角的疑问

楼主(2011-12-14):
  哪位大哥 大姐能解答下不!
我在画一对差分蛇形线时,导圆角弄的就不是很理想了(用shift + a在pads router里拉的线,在Layout里导圆角),一直尝试在更改GAP\Amplitude 、ratio\ angle,  感觉效果不是很好的(线宽是5mil 的),可能是我的方法有对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好像是在PADS9.0之后才有这功能,如图,以前都要手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好像是在PADS9.0之后才有这功能,如图,以前都要手工调的。

谢谢caiyongsheng 大哥 我之前用的是2007的
装了个9.3的试了下 是可以的
呵呵 这个问题想了好久 一直没有弄出来的  原来是这样的

那还想问下 如果一般要走蛇形差分线 那 GAP\Amplitude 、ratio\ angle 一般需要设置成多大范围
会比较理想呢?

网友:
记住一个原则,在空间够的情况下,耦合间距(GAP)越大越好,耦合长度(Amplitude)越短越好。倒角率(Ratio)越平滑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