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上白色的焊盘是怎么回事?如图。

楼主(2011-12-15):
如上图中两个白色的表贴焊盘怎么是白色的?

楼主:
怎么改掉啊?那条白色的线,是已经画好的。而且已经不在选择状态了!
对板子有啥影响吗?

网友:
    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

楼主:
    保存了不起作用啊。
    另外,这两个点是非选中状态就这个样子。
要是没有影响只是视图上的问题就不弄了。

网友:
    dehilight 把高亮取消就是了

只是高亮显示而已,不影响实际性能

楼主:
    谢谢大家。
    根据“高亮”这个提示找到解决方法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8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