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P与N的等长走线方式比对分析

楼主(2011-12-15):
空闲之余做了个仿真对比,抛砖引玉,大家来讨论。
当差分线P与N端线长出现差异时,进行以下两种长度匹配的绕线方式的对比仿真,
A方式:在每个segment有差异的地方绕小型蛇线,尽量让每个segment等长
B方式:在前端或后端绕线作差分等长
根据仿真结果判断:A方式优于B方式,理论上分析原因是,A方式虽然绕线致使差分阻抗发生变化,但变化小且电长度不大因此带来的影响不明显。B方式差模传输性较差,出现较多共模信噪,尤其是频率越高时影响越明显。
如图

网友:
支持基础性研究,如果再附上场的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A:
如果在做相位研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做相位研究就更好了

    这个主要也是相位偏移的原因。要通过软件图形化解释两者相位或者电磁场的区别好像挺难的,可以试试。用理论数字来解释,如果前端绕线80mil,后面差分信号便出现80mil(约12-15ps)的相移,针对高速信号,容易产生部分共模传输。共模差模同时并存,引起时域反射,对外界辐射也增强,在一个UI=100ps以下时影响更是明显。

网友B:
    要求上实测的结果 :)

网友C:
    我看ML605(本论坛有下载),XILINX公司的原装开发板,也用的是楼主说的效果较差的B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上实测的结果 :)

测试板正设计当中,实测结果过些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ML605(本论坛有下载),XILINX公司的原装开发板,也用的是楼主说的效果较差的B方式啊!

    本次只针对高速5G以上信号,从仿真结果看在6G时二者也没有大的差别。

网友:
    这个问题前面曾和同事争论过:我是坚持A方式走线的效果好于B方式,看来楼主的实验验证了我的坚持。
顶一个!!

网友:
    速度高的时候,就不要再相信你那仿真软件了,弄块板子测测最实在。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速率越高,B方式越差的主要原因应该是:
速率越高,更多的能量已经不是束缚在trace内传输了,尤其在蛇形线部分,主要能量bypss蛇形线,直线耦合过去(和蛇形线的幅度等绕线形式关系比较大),这样原本期望用于skew调整的蛇形绕线作用几乎失效。
加时域源,看能量传输的图形应该比较清楚。

期待LZ测试验证结果

网友(2012-02-01):
    B方式只是简单的保证长度的等长
    差分线并非简单的等长而已
    所以还是A方式好

网友:
    非常好的测评呢!

网友:
    我们公司大部分都采用B方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中.....

    怎么测了这么久还没测完么?

网友:
    顶贴。等看测试结果~~

网友:
    LZ有什么实测的结果了没?
问了一下行情,能看到眼图的示波器,至少百万RMB以上了。

网友:
    期待结果。但是A方式的等长,对Layout 的布线约束要求变大,在布线过程中似乎无法自动实现每个segment等长, 要手工每个segment 进行测量,再绕?  Layout 的工作量很大。

楼主:
    因目前差分探头迟迟未到货,所以测试结果还未能揭晓

网友:
    组里采用的是B方式

网友:
    学习,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請問 LZ 的疊構為何?micro strip 的介質厚度、材料、線寬、線距,PRBS 的 pattern?
    我也想試一下。

网友:
借鉴经验。

网友:
曾经做过类似的比较,不过看的是损耗,
发现这两种走线的损耗在某一个频率点会相交,
也就是并不是某种走线在所有的频率都优于另一种走线。

网友(2012-03-15):
顶贴,等待实测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目前差分探头迟迟未到货,所以测试结果还未能揭晓

楼主,你们现在在采购在PCB板上的差分探头吗?情况怎么样?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啊  我觉得A的最在最后一段的也就是蛇形显得右侧的地方做匹配在理论上会更好一点

网友:
可否更近一步交流??  想了解一下这种频率的仿真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对传输线的模型的提取是怎样做的  , 向您学习一下子

网友:
mark,等待看结果

网友:
多谢楼主把结果分享.
仿真和理论都是A方式比较好,但从没实测过.
20G,建议楼主的测试板10度走线,玻纤的不均对你的测试结果有影响.

网友:
哇,支持基础研究。顶。

网友(2012-04-16):
坐等测试结果!

网友:
我一般按照3W/2S的标准走线。信号速度高达8G。

网友E:
建议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分析的比较透彻,比楼主的仿真详细些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所示结果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传输线模型是怎么样,考虑到了什么东西,这样才有助于大家分析。

网友(2012-06-10):
我的看法比較單純 , 存粹是相位差所造成的問題.
本來是同步訊號 , 後來因問長度差異而開始有相位差 , 如果這個相位差一直存在未被修正 , 到後面可能又因為走線條件造成相位差 , 到最後, 這兩個訊號可能因累積相位差太大而告失敗. 就算在最後接收端把長度調成一樣 , 也可能救不回來.
但是相同的狀況下 , 在中途對相位進行調整後 , 整個訊號就恢復正常耦合型態 , 後面就算有問題但因為前面已修正相位 , 後面對該問題的容忍性也會好很多.

一個人在路上先被捅了好幾刀, 流血不止 , 醫護人員說要送到醫院再醫治, 恐怕到醫院時已經試一具屍體了,也救不回來了. 若是在路上就立即止血甚至輸血 , 那這個人要死也難了.

网友:
楼上的比喻非常恰当, Intel的Design Guide要求动态补偿, 如下图所示:

网友F:
同时遵循3W&2S Tune线原则: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好文章~!!!!回复也很有内容~~~!!

网友(2012-09-06):
学习了 支持基础研究

网友:
    这楼的内容很精彩

网友:
    高手,我一直想入行都没门票

网友:
    这个帖子是不是还没有结贴呀?测试结果好像还没有看到呀,有没有人得到测试结果了?

网友(2013-08-14):
    测试结果版主咋不贴出来分享呢

网友:
    非常有用的知识,多谢楼主了,回头给记录下来。多谢多谢啊

网友(2013-09-18):
    讲的很详细,不错的资料啊,谢谢共享啊

网友(2013-11-04):
    时间这么久了,怎么不公布测试结果

网友:
不用仿,可以直接看出A比较好,因为A的小突起比较小,B的小突起太多。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物理等于不等于电气等长,我们要做到是电气等长,而不用物理等长。

网友:
在Allegro有个概念叫动态相位,把这个概念弄明白了,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
测量结果被私藏了

楼主:
这个测试数据还真没有

网友(2013-12-06):
引用 网友F:
同时遵循3W&2S Tune线原则:

看了很多次,没好好思考,是该问个为什么。

网友:
A方式的确好于B方式 差分补偿最好靠近输出输入端  补偿高度最好小于三倍线宽

网友(2014-01-14):
楼主这个有问题吧。
应该再加一个C方式,在相位失调处快速的使用蛇形线补齐相位差是最好的方式了。
A方式下,由于多处失耦合,导致在高频下相位失调的很严重。
楼主可以用ADS仿真试试。

网友:
A方式好于B方式
前提是两者蛇形线的走线gap和耦合长度一致的情况下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F:
同时遵循3W&2S Tune线原则: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分析的比较透彻,比楼主的仿真详细些

这个PDF似乎和LZ的结论完全不同

网友(2014-11-27):
    非常不错,这种假设的心思很值得学习啊!!!!

网友:
    支持基础研究

网友:
看来这么多回复,到最后我都看晕了,都不知道到底哪个走线情况比较好!!
7 ~$ n8 m0 s% ]" \请求大神来拍板,以证其解!!

网友:
    不错,这种分析很有好处

网友(2015-01-20):
    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未见结果,版主不是上图测试了么,怎么没结果?

网友:
    cadence 增加了一个功能   大家看看怎么设置信号对差分信号最好呀

网友:
    论坛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文章

网友:
    這確實是一個很棒的實際範例  感謝分享

网友(2015-03-04):
    多谢楼主分享,没实测试过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2017-05-11):
    最后还是没有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分析的比较透彻,比楼主的仿真详细些

好东西就要顶起来,支持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F:
同时遵循3W&2S Tune线原则:

好资料

网友(2018-07-16):
我们采用的是B方式,仿真不能与现实的板了调试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