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何不能走双层

楼主(2011-12-15):
我用的是pads2007 今天我在画一个板的时候,将原理图导入PCB LAOUT 之后在走底层线路时,我将TOP 层,换到BOTTOM层颜色变为底层的颜色可是我走线的时候,它却自动变回了顶层,也不能添加VIA (钻孔),是不是哪里设计不对啊.求解。

网友:
看是不是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的layer biasing的available layers的bottom layer是不是在里面,是的话移到select layer里去

楼主:
哥哥啊,高手。可以了。那里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是不是每次设计都需要设计一次呢

网友(2012-06-27):
二楼正解  厉害。。。。。。。。。。。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