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负载掉电压啊?求救

楼主(2011-12-15):
     用这个TI的TPS54231搭得电路输入是12V左右,输出是5V,现在的情况是不接负载是输出是5V,一接上负载电压就掉到2.7V左右,负载是一个电子设备,峰值电流300mA左右,经测量接上负载后VSENSER只有0.44V,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3-07):
楼主试调取样电路R1跟R2的阻值看看

网友:
负载功率是否过大呢

网友:
先在 C10 加上 47UF 電容器 , 看看有無改善。怕是瞬間抽電過大。另外檢查 L1 的規格,可承受電流是否大於 1A 。

网友:
同意4樓大大說的。
可以把C10換電解電容看看,其值100UF,OR更大
最好還是要用電流探棒量測一下它的實際輸出電流及inrush current.
請問你的負載是什麼電子設備?

网友:
换感量更小的电感,5~8uH

网友:
同意楼上,用4.7uH的即可。可把C2变成100uF的,C10那里加个小电容滤波

网友:
楼主:
1、检查一下滤波电感过流能力是否足够?
2、对比SPEC发现你SS端和COMP端元器件的值用得与SPEC上不太一致,不知这块有没有影响?
其它地方应该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可以尝试链接其他设备看看是否Ok,如果依然有问题,把R1 R2安必烈调大点试试

网友:
我認為R1 和 R2目前值是適當的,不需要調…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的連接設備有可能有問題(短路造成負載電流抽的過大,已超過原先的IC額定電流),二是他的濾波線路出了問題(電感規格值可能選的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