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的温度设定问题

楼主(2011-12-15):
如何测量各种板子上BGA温度及调曲线?

网友(2012-02-06):
一般没那么严格的。区分好有铅还是无铅差不多了的。

网友:
有个专门测试BGA温度的软件,在要测的部位接上线,连上热电偶,查到特定的存储器就可以了,最后在电脑上读出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