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hyperlynx差分对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15):
    假如layout人员没有在pads中设置差分对布线导到hyperlynx中就不会认识,有啥方法能够选上这对差分对。

网友A:
    好!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知道的说下!如果用的是Cadence中的软件布线 是不是就不识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知道的说下!如果用的是Cadence中的软件布线 是不是就不识别啊》??

如果你找到就告诉我哦。

网友(2012-06-27):
    我也想知道t!!!

楼主(2012-08-14):
    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必须预先加入差分模型才行。

网友B(2013-10-23):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必须预先加入差分模型才行。

求教啊 怎么预先加入差分模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啊 怎么预先加入差分模型啊

好像后面的新版可以自己设置差分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后面的新版可以自己设置差分对。

    兄台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我具体请教一下啊!跪谢啊!

楼主(2013-12-24):
引用 网友B:
    兄台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我具体请教一下啊!跪谢啊!

你自己稍微琢磨一下就懂了,要静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