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装allegro可以吗?

楼主(2011-12-15):
15.7~16.3的版本有问题吗

网友:
16.3曾经在win7 64用过没问题

网友:
    OK 沒問題的

楼主:
    15.7可以吗

网友:
    15.7不行喔在WIN 7 64

网友:
    1.63 没问题 正在使用

网友:
    谁给个cadence在win7 64位系统下的安装教程吧!我装了好几次都没装成功!

网友:
    楼上的,你要安装哪个版本到64位系统上。

网友:
    16.3+16.5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
    谁给个cadence16.3在win7 64位系统下的安装教程吧!我装了好几次都没装成功!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