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里面如何加LOGO啊?

楼主(2011-12-15):
EE里面如何加LOGO啊?谢谢!

楼主(2012-02-05):
找到方案了:
通过DXF来引入,我是用UBUNTU ,普通的位图文件,可以用软件(INKSCAPE这个位图转矢量软件)先转成DXF(矢量),再导入即可。

网友:
阁下难道EE也在ubuntu 下面用吗,如果是分享一下安装方法吧。我真是不知道咋回事license出错。

楼主:
我是用虚拟机跑的EE。 一直找EE的LUNUX版本,有能下载的地方吗?
提供能用的请: lijiangchun@gmail.com(我可以帮忙设计一个项目,提供从原理图,PCB,样板制作,SMT贴装,调试一条龙,本人擅长的方面是PCI-E等的高速HDI电脑板卡),非常感谢!

一个小经验:用固态硬盘来装EE,AD等EDA软件,用虚拟机跑也是非常流畅的!

网友A:
Ubuntu10.04上安装和运行EE2007.7~EE7.9是可以的,再高的EE版本就还没找到和谐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untu10.04上安装和运行EE2007.7~EE7.9是可以的,再高的EE版本就还没找到和谐方法。

通过WINE运行吗 好像不行的吧

网友A:
EE是有linux和solaris版本的,不过这两个版本都是通过visual mainwin直接把windows版本的EE搬到这些平台上的,相当与windows的EE + unix平台的wine,但由于visual mainwin的公司能从微软那边拿到windows系统的核心资料和代码,所以visual mainwin的执行效率远远高于开源的wine.

楼主:
能传个EE的LINUX版本吗? 现在用虚拟机跑,也还可以。就是麻烦点。
lijiangchun@gmail.com

网友:
不是很懂  不过楼主提的这个问题   我也能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是有linux和solaris版本的,不过这两个版本都是通过visual mainwin直接把windows版本的EE搬到这些平台上的 ...

嗯,不过看上去有点不统一啊。之前EN用RE就很怪异的,操作方法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