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器件的散热焊盘为啥要设计成这个样?

楼主(2011-12-15):
公司有个新项目用到NANO的一颗料,datasheet中芯片的底视图看起了很复杂,我想知道芯片厂商为啥要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这是一颗射频处理芯片。最后产生的发射频率是2.4G

楼主:
一圈一圈跟迷宫似的,不知道为啥?但推荐的footprint却是一块大PAD,芯片贴上去还不都粘到一起了,搞这么花哨有啥子用??

楼主:
没人理会,好伤心~

网友A:
IC下面的焊盘算是散热吧,连到地,打几个过孔,还有其他功能的,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B:
你可以直接问该设计人员

网友C:
    这是一个QFN封装,这种设计主要是为了散热比较快,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做成一整块的,也可以按照它的样子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QFN封装,这种设计主要是为了散热比较快,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做成一整块的,也可以按照它的样 ...

    问题是,这个thermal pad很奇怪,一圈塑料一圈环,还有开槽。但是推荐的焊盘却是一个大PAD,这样器件焊上去,塑料也跟焊锡接触,槽也会被焊锡填满(看过器件,槽开得很浅),环也会跟焊锡接触。觉得这样设计没有意义呀?跟普通的器件一样做一个平整的大PAD接地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问该设计人员

问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下面的焊盘算是散热吧,连到地,打几个过孔,还有其他功能的,具体记不清了

这个偶知道,不过我不是想问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thermal pad很奇怪,一圈塑料一圈环,还有开槽。但是推荐的焊盘却是一个大PAD,这样器件 ...

    由于QFN的散热比较特殊,你也可以不用理会推荐值,直接按照那个尺寸制作,但是Pad Layer需要做成一个大的,只需要把soldermask和pastemask做成环状,这样的话,散热效果会很好。你也可以查一下QFN的散热,根据之前的经验,QFN的散热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

网友(点评):
soldermask最好也做成大的,pastemask做成环状的更好!

网友D(2012-04-01):
    难道说这样是贴装化锡时,防止器件漂浮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说这样是贴装化锡时,防止器件漂浮移位?

不晓得,很少见这样设计器件Thermal Pad的。恐怕只有设计的人知道。

网友(2013-07-18):
    刚听说过,楼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