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库文件修改

楼主(2011-12-15):
pads Logic中调取一个器件的时候,
发现一个器件的引脚有的序号和名称错了,
这个问题怎么修改?谢谢了!

网友:
szsunliqian讲的好详细哈,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值得表扬

楼主:
不过我按照szsunliqian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我在封装里面的器件引脚名称是这样的

在原理图中看见引脚属性是下图,你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感觉好像有些引脚隐藏了。
怎样把这些脚都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按照szsunliqian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我在封装里面的器件引脚名称是这样的

你下面那张图,PIN:6  引脚号是6脚,name是5,你试着把6脚的name改为6看看。

因为Logic中允许不同的引脚编号是相同的引脚名。

楼主:
我在封装里面修改了引脚名称和序号
出现了问题。

楼主:
在封装里面没有看见pin6

楼主:
问题没有搞定,哪位高手能帮忙看下,谢谢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没有搞定,哪位高手能帮忙看下,谢谢先了!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吧,这样说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问题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问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