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无法导入到layout中

楼主(2011-12-15):
    各位大侠,走过路过看一下啊  童鞋需要您拔刀相助!
    我在制作完原理图后无法导入到layout中,初步问题我找到了 就是在PCB内没有对应的芯片封装,自己鼓捣了半天也没有搞定,
在此请问一下  怎样将同一芯片在原理图内的封装与PCB封装保持一致能够导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有指导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Logic画原理图,如果使用Logic的话,要在见Part Type的时候,分别支配CAE Decal和PCB Decal。
给你个资料,自己看下:

02-PADS2007_教程之PADS

在第二节关于建库的内容,你可以先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