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ch同步到pcb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DXP的板子走线全部完成后,觉得原理图的元件标号有些乱,想重新修改下元件标号,然后再同步到PCB中,但是Updata后标号更新的元件位置全部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请问有没有办法,在PCB中只改变元件的标号,而元件的位置保持不变?

网友:
    这好像是它的一个bug。有时PCB中元件标号直接改变,有时就增加新元件,特别是改动很大的时候。

网友:
    建议你,在PCB中重新编完号,再更新回原理图中,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和unique id有关,对应起来就好啦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