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移动GND网络(线.VIA)很慢

楼主(2011-12-15):
mentor里移动GND网络(线.VIA)很慢,请问怎么设置能变快?

网友A:
整个更强大些的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更强大些的计算机,

这个方法早就想到了,但是要整“银河一号” 还得配个发电厂啊!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是很详细,是单单移动地过孔和线比较卡比较慢还是所有的都比较慢?display control下面的general下面的标尺是不是勾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不是很详细,是单单移动地过孔和线比较卡比较慢还是所有的都比较慢?display control下面的general ...

问题早已解决。同样谢谢你!如你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