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修改已经存在的过孔!allegro16.3中

楼主(2011-12-16):
已经画好的线怎么修改过孔的孔径。如何查看过孔的信息?
thanks!

网友:
方法一:按如下操作:TOOL/PADSTACK/REPLACE,在OLD选你要更换的过孔,NEW选择新的过孔(当然要先作好才行),再选择REPLACE就批次更换了。
方法二:TOOL/Modify DESIGN PADSTACK,此时修改只针对当前文件。
方法三:too/modif library padstack ,此时修改了当前文件的也修改了PCB库中的,以上二条具体操作自己试了。
其它方法就不一一列举了。

楼主:
谢谢啦!
按照第一个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