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 谁有32位ram封装 急用 在此感谢

楼主(2011-12-16):
    要把2个16位ram改成一个32位的  没有封装  在此跪求!!!!

网友:
? 。。。。。。。。。。。。。。。。。看有没有

楼主:
谢谢,但是看完了都没有。。。。。。。

网友:
楼主,你要换成32bit的,首先要做原理图,画原理图时就要确定芯片型号,确定芯片了就有芯片的datasheet,你就照datasheet上面画不就完了嘛,你有到论坛上发贴的时间,都已经搞定了。

楼主:
谢谢了  就是这样做的 搞定了, W! A4 h5 u' [4 H!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