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racd capatrue 问题

楼主(2011-12-16):
1、pin与pin之间直接连接,而不用线,可否?
2、如何设置像ad6那样的大光标?

谢谢!

网友:
可以,但是特别麻烦,CADENCE讲的是严谨,保证原理正确再作PCB是最好的,修改原理图也容易。以前我用PADS就经常直接在PCB中连接,不用原理图,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方便,原理图修改一点,PCB没有修改到就坏事了,现在用CADENCE后才改过来,先出原理图(也利于作图时整理思路),再作PCB,感觉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