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走线时从焊盘出来总是(any angle任意方向)模式?

楼主(2011-12-16):
pads2005菜单TOOL(或CTRL+ENTER)/OPTIONS/ROUTING/PAD Entry/Guide PAD entry此项前的勾去掉,然后单击APPLY,就行了,为什么PADS9.3找不到这个设置项呢?,哪位老大知道怎么设置啊?

楼主:
刚忘记加上,用AO/AD/AA等快捷键无作用,上面的设置不起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忘记加上,用AO/AD/AA等快捷键无作用,上面的设置不起做用的

  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发上来共享一下!

怎么我的版本找不到你这个设置选项  请指教 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发上来共享一下!

对于pads router 也有这样的情况 能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