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保护二极管主要用于什么电路

楼主(2011-12-16):
1金币
静电保护二极管主要用于什么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怎样才涉及到防静电保护?设计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防静电保护二极管主要用于比较敏感的电路,静电通常高达10000V以上,直接作用于敏感器件,会使其击穿。防静电保护通常是给静电另外一条通路,使其瞬间流到GND释放出去。设计思路是最小路径原则,即静电最优先回到GND,而不是其他电路。
求1分悬赏,呵呵

网友:
防静电保护主要在高频电路上会涉及到,主要防止静电冲击导致机器死机,一般会带个104对地电容...
在做FCC或CE认证时起很大的作用.

网友:
需要经常插拔的电路接口都要用

网友:
经常用到支持热插拔接口电路

网友(2012-02-07):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楼上正解

网友:
这应该是TVS管,放置瞬间过冲

网友(2012-07-02):
是个TVS管,泄放瞬间高压作用,

网友A:
这个管子成本高,不建议使用,可以在电路上增加很靠近GND的三角型封装,这样比较好,控制成本.

楼主(2012-08-27):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成本高,不建议使用,可以在电路上增加很靠近GND的三角型封装,这样比较好,控制成本.

这是要求长期工作不出错的门禁使用的!要用十几年也说不定的!防雷的和防短路电流过大的,很多接口的电路都有这个,我现在相信这个是优秀的接口电路必备的!这个成本能节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