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xplorer设置T型节点 和 等长线问题!!!!!!

楼主(2011-12-16):
1金币
有没有大侠知道

为什么在PCB中手动改变T型节点位置

之后打开此条线的sigxplorer 里面的还是不变呢? (也就是说sigxplorer没有读取电路板上的信息updata下T又回到原位置了

那么在设置等长时一updata岂不是T节点由换成原来的了

费解中。。。。。要是有正在做的 求指导

网友A:
发文件出来看看,有针对性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文件出来看看,有针对性的解决!

已经截图好了 望指点!

网友B:
你等长不是绕好了?还要怎么样?
如是等长你可以设要做成T的,加在net上不是可以了,net的节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等长不是绕好了?还要怎么样?
如是等长你可以设要做成T的,加在net上不是可以了,net的节点上

那个等长设置的是T节点到DDR的等长,现在想设CPU到DDR的等长,不过一在sigxplorer设置后,一updata,T节点就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了,就是不在过孔上了,虽然实际没影响,不过看的不爽,怎么让sigxplorer先读取PCB上设置好的T节点位置呢??

网友C:
你的过孔到线间距多少?看现在太近了,会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过孔到线间距多少?看现在太近了,会短路的

第一次画 就设的小了点 好布线 好像设的是2mils吧 请问一般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画 就设的小了点 好布线 好像设的是2mils吧 请问一般多少??

2mil没有哪家板厂能做啊!

网友:
通孔板5mil,激光孔3mil

网友:
edit property T点,将fixed_t_tolorence设置小一点就不会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