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我按教科书上做的RC间歇振荡器得到的输出波形只是一直趋近于电源电压

楼主(2011-12-16):
为什么我按教科书上做的RC间歇振荡器没有得到振荡波,输出的波形只是一直趋近电源电压!如图

按照资料中解释的,当运放电源接通时,输出端接近正饱和电压(假设是负饱和也一样),即如图中的12V,电容C2通过电阻R4进行充电,电容电容趋向于正饱和电压12V,当电容电压达到6V的门槛电压时(这个门槛电压为反相端电压),运放将迅速转向负饱和,这个时候电容开始放电,电容电压趋向于负饱和电压,当电容电压到达-6V的门槛电压时,输出端又迅速转向正饱和,如此循环便形成了振荡波形。
在这个图中,同相端和输出端电压一直维持在负电源电压,为什么当电容到达-6V的门槛电压时,输出端并没有转向正饱和呢?问题出在哪里?是门槛电压有问题还是仿真模型有问题?
但是我用这个图中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器件对调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完美的振荡波形!难道那本经典教材有问题?

网友:
可以將原理圖壓縮後上傳,這樣比較容易找到問題的源頭。

楼主:
因为仿真的文件太大,我没放进去,只有原理图,元件仿真模型都是Candence自带的,对了,我用的Candence 16.5,
用OrCAD Capture CIS画的原理图.请大家帮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是刚学振荡器和仿真,所以对教材的依赖比较高,如果真的是教材有误,对我的误导可就大了,现在手上不得不对照几本不同的教材进行学习。但是这个图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急切盼望问题的解决!!

网友A:
是用你的原理圖在ORCAD 16.5上仿真,結果與你的波形有不太一樣,但是各電壓相同。
有將 + 和 - 的輸入端互換,結果就有起了震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你的原理圖在ORCAD 16.5上仿真,結果與你的波形有不太一樣,但是各電壓相同。
有將 + ...

呵呵,把反相端和同相端的元件对调后是可以得到振荡波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这个运放的模型有问题?还是在这种振荡器中运放不能这样接?

网友:
應該是你的原理圖畫錯了,你可以多查閱一些相關書籍,或是上網搜索 OPA 震盪電路。
OPA 的 RC 振荡電路,電阻分壓是接 OPA 的正端, RC 串接分壓是接負端。

請參考使用範例 http://www.ece.ucsb.edu/Faculty/ ... resources/an-31.pdf 裡面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