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m间距 0.2mm焊盘 打孔用多大合适? 谢谢大哥们!

楼主(2011-12-17):
0.4mm间距  0.2mm焊盘  打孔用多大合适? 谢谢大哥们!

楼主:
对了,是BGA的

网友:
    BGA的不是打孔,也是焊盘,目前比较牛的板厂可以做到SR11-SM8

网友(2013-07-18):
    0.4MM 间距的BGA还没做过,只做过0.65MM的,同问

网友A(2014-03-04):
    Via_10cir4mil

网友:
    请参考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a_10cir4mil

    过孔为4mil?这么小的via能做得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