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不能增加元件!

楼主(2011-12-17):
给位大哥 为什么我的这个eco不能增加元件   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请给位指教一下

网友A:
你的封装好象是从别的PCB中拷过来的,你的那个封装是在最多层(好像250多层)的情况下建的。

而你显得PCB环境是默认的层设定(30层),所以封装没办法被调入。

提示你把现在的层设为Max Layers,你先设置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封装好象是从别的PCB中拷过来的,你的那个封装是在最多层(好像250多层)的情况下建的。

而你显得PC ...

呵呵  谢谢你  现在可以了  不过我现在的板子设置了max layer对现在的板子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谢谢你  现在可以了  不过我现在的板子设置了max layer对现在的板子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出Gerber的时候把相应的层及要输出的元素设置好就可以了。和默认层的设置类似。

你也可以将做大层还原为默认的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出Gerber的时候把相应的层及要输出的元素设置好就可以了。和默认层的设置类似。

你也可以将 ...

恩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