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删除后 清理注册表仍不可安装

楼主(2011-12-17):
大家好~
有人遇到重装cadence16.5 清理完注册表(包括环境变量)后仍然提示不可安装么,
求解决办法

cadence 16.5删除后重装失败

cadence 16.5删除后重装失败

网友:
重装系统....或先试试系统还原 或用另一个帐户

网友:
没有清理干净!!确认所有的补丁和安装目目录都清理了,再清一下注册表。重启机器就行了!!重装过N次,没有出问题!!

网友(2012-01-1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求解啊。。。。。。。。。。

网友:
1、清理完所有16.5相关的环境变量
2、清理完所有16.5相关的安装文件夹
3、清理完所有16.5相关的注册表——估计楼主的注册表没清理干净

网友:
1EC43839-8D5F-4576-A0E3-30CEFD208A04  请清除注册表中的产品注册码

楼主(2012-05-17):
,呵呵 谢谢各位的答复,一段时间忙着调试 一段时间没上网了,上面的方法最后一个没试,因为已经重装系统了。不过16.5安装是大家要注意:若自动破解完后不 打开 仍提示找不到licence的话 请查看环境变量,指向的内容是不是空的~~ 请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