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oncept HDL文件转换为OrCAD capture文件

楼主(2011-12-18):
请问如何将concept HDL文件转换为orcad capture文件?
我用pads的E-STUDIO工具(网上下的,不知是哪个版本,感觉应该是很早的),打开HDL的项目文件夹,直接另存为OrCAD文件,显示转换成功,但是看转换后的文件目录,什么都没有,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HDL的原理文件目前应该没办法直接转为OrCAD的,只能把HDL的器件库转为OrCAD的器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L的原理文件目前应该没办法直接转为OrCAD的,只能把HDL的器件库转为OrCAD的器件库

終於有專家來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L的原理文件目前应该没办法直接转为OrCAD的,只能把HDL的器件库转为OrCAD的器件库

可我看那个E-STUDIO倒是有另存为OrCAD的选项?
谢谢,要是不能转就麻烦死了,还得一点一点画(呵呵,我现在正在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看那个E-STUDIO倒是有另存为OrCAD的选项?
谢谢,要是不能转就麻烦死了,还得一点一点画(呵呵,我现 ...

就是用e-studio轉,Concept DHL 和 OrCAD Capture都可以互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L的原理文件目前应该没办法直接转为OrCAD的,只能把HDL的器件库转为OrCAD的器件库

这个可以转换,只是正版才提供的插件

网友:
哪里有e-studio软件哈

网友(2012-04-09):
I am not sure if Capture CIS schematics can be translated to Concept HDL. There are no translators available on the web. However, you can get if you are a CADENCE customer, then, the customer support has the necessary translators to do the job for you. As such the translators are not available for free download or provided as a part of the cadence suite of tools.

网友:
ConceptHDL轉到 OrCAD Capture (限A級客戶)

网友B(2014-03-24):
可以互转,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互转,试过了

能详细一些吗?~~~

网友(2025-07-09):
想知道,有人真正的转换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