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边框尺寸到CAD为什么尺寸会有偏差(如PADS中孔直径3。5MM但CAD只有1。75MM)

楼主(2011-12-18):
pads导出边框尺寸到CAD为什么尺寸会有偏差(如PADS中孔直径3。5MM但CAD只有1。75MM)

网友:
PADS单位要设定成MM才能导出到CAD

楼主:
PADS中的单位是设了MM,不过很感谢你作答。不知为什么我发的贴总是很少我回

网友:
在AUTO CAD 里面输入D  ,回车,查看标注样式管理器,点修改,主单位,查看测量单位比例的比例因子是否为1。

网友:
嗯 楼上的解释 比较正确 还有最好都设置成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