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提供一份标准的电阻、电容的焊盘尺寸大小

楼主(2011-12-19):
RT,不胜感激。

网友:
IPC有标准,IPC-SM-782A-1993,如果需要可以邮件pjzxf@hotmail.com

楼主:
木人提供啊。。。

楼主:
还是没人共享

网友: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认为的标准电阻、电容什么的,所谓的0805,0603也是一个范围,在lpwizard里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0805封装

网友:
    IPC是一个可参考的标准,实际上要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在很小很高密度的模块设计或SIP设计中就由于空间限制不能按那种标准。板子面积大不受限的话参考IPC标准即可!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中兴有份标准就不错,论坛里有兄弟可以找一下

网友:
    这个标准要问度娘,实际工作中的所谓标准封装有可能没法布板!!工艺水平在提升,许多的封封装跟加工水平有关。所以要以实际测量后加一个适当的量(以符合加工水平为准)。别指望什么标准封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然,如果有足够的空间的话,标准封装还是很好布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