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使用鼠标无法完成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见下图是双击鼠标需要拉线的管脚后出现的提示

知道原因的麻烦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规则没设置好

楼主:
是在原来画的板子上作修改哦,规则没变  郁闷的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原来画的板子上作修改哦,规则没变  郁闷的很啦

看这里有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