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2007版本以上在导入hkp文件时无法导入Layout.hkp?

楼主(2011-12-19):
RT,请问EE2007版本以上是不是屏蔽了Layout.hkp的功能,还是Licence不全的问题?

网友:
偶也发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EE该不会封掉自己的接口自寻死路吧?同一个工具之间还不能导入导出那还有谁愿意用EE?都转Allegro去吧。。

网友:
貌似7.9.2没有这个问题,可以试试,导入导出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