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文件的迷惑

楼主(2011-12-19):
板子比较复杂需要导入DXF文件,结构给的DXF文件layout都需要哪几层的信息啊,我现在手上有个DXF文件不过有40多层该怎么导入外框和有用的信息呢

网友:
建个机械symbols,导入dxf,然后把这个机械symbols作为器件放入PCB,这样PCB中就只有“一层”了。

楼主:
那一些什么禁布区,限高区等等信息不是也没了吗,新手提问,问题可能有些幼稚,呵呵

网友:
限高区、禁布区可以在机械symbols里面做,也可以在pcb中做。如果结构图改了,只更新symbols,不影响在PCB中做的禁布区。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能不能具体点,具体操作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在新建那里,选mechanical symbol,然后import dxf,都import到一层,最后保存下这个symbol。再打开pcb档,配置好路径,然后placement这颗symbol。

楼主:
    class和subclass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板子比较复杂需要导入DXF文件,结构给的DXF文件layout都需要哪几层的信息啊,我现在手上有个DXF文件不过有40多层该怎么导入外框和有用的信息呢

    你知道这40多层都是干嘛用的吗?你的pcb也有好几十层,pcb会做错吗?
    还是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让结构定义dxf每个层的信息啊,要不然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