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几颗DDR3 芯片走线怎么实现走线,打VIA一致

楼主(2011-12-19):
最近在做一个TI的板子, 使用到8颗 X8的DDR3颗粒,发现公版上给出的layout图 ,每个芯片的走线 打过孔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请教一下这样是怎么在allegro中是怎么实现的啊

就先图中的那样

网友:
    做好一个,然后复制过去。

网友A(2012-02-14):
    有skill可以一个布好了,其他几个都全部一起布好,不过需要原理图也一样规范,相对位置一样。

网友(2013-11-25):
    做好一个 。复制走线和过孔,user pick模式,找个基准PAD,粘贴即可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A:
    有skill可以一个布好了,其他几个都全部一起布好,不过需要原理图也一样规范,相对位置一样。

大哥,是什么skill这么牛,分享一下

网友(2014-11-13):
    这个可以使用布局复用的功能,很多教程都有,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5-01-21):
    好久不用,又忘记了

网友:
    布局复用的功能,对于简单的很好使用,但DDR3之类 好像使用起来还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