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的讲解

楼主(2011-12-19):
请各位大侠讲解一下这个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圖太小了,看不清楚電路上的值,想幫你仿真也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太小了,看不清楚電路上的值,想幫你仿真也難。

放大了少少

q

q

网友A:
仿真結果如下,有看不懂的地方,大家一起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結果如下,有看不懂的地方,大家一起討論。

看得不是很明白,R219和R220之间的点位,应该是足够让三极管Q202导通的,这样的话,C202的集电极不是被拉低到0V了吗,Q201就只能处于截止状态。

还是请你讲解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結果如下,有看不懂的地方,大家一起討論。

貌似看明白了,谢谢啦!请问你用什么仿真软件来仿真的?能把安装包和改软件的使用方法发给我学习一下吗?不胜感激!licvin@126.com

网友A:
再看下張圖電流變化,橘色是總電流,當V1電壓慢慢上升,一開始 Q202 是關閉的,所以電流會流過Q201,當V1上升,使R219和R220分足夠使Q202導通時候,這時候Q202 C極有電流流過,相對應的Q201 B極則沒有電流,換句話說Q201 VBE=0V,Q201則截止,所以Q201 C極上應該有電壓的存在。 C224和R222是在做RC延遲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結果如下,有看不懂的地方,大家一起討論。

    用的是啥软件!

网友:
    ORCAD PSPICE 仿真軟件

网友B:
    电路上面一半看明白了,下面一半还确实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看下張圖電流變化,橘色是總電流,當V1電壓慢慢上升,一開始 Q202 是關閉的,所以電流會流過Q201,當V1上 ...

    您好 有ORCAD PSpice 的教程么 3Q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 有ORCAD PSpice 的教程么 3Q

    [Spice论坛]裡面,和裡面的[Spice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33-1.html
https://www.eda365.com/forum-41-1.html

[Orcad论坛]裡面,和裡面的[資料區]
    https://www.eda365.com/forum-9-1.html
    https://www.eda365.com/forum-4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ce论坛]裡面,和裡面的[Spice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33-1.html
    http://www.eda365.c ...

谢了哈3Q

网友D(2012-02-02):
Reset線路只要Q200的線路即可完成Reset,不知為何還要Q201&Q202的線路啊?想不通多Q201&Q202線路的好處..........有哪位知道的來講解一下吧

网友:
这种复位第一见到,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set線路只要Q200的線路即可完成Reset,不知為何還要Q201&Q202的線路啊?想不通多Q201&Q202線路的好處...... ...

我认为:(1). 上电时,若3.3V电压上升的速度比较慢,则下面的Q201将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将复位脚拉到0.1~0.3V,当电平升到3.3V时,由于分压Q202导通,Q201截止。 (2).若3.3V电压上升的速度很快,则上面的Q200可以将复位脚的电平拉到0.1~0.3V保持一段时间,令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2012-04-11):
现在好多都是要仿真才能说话的,好烦呀

网友:
不错的讨论,还带有教仿真啊

网友E(2012-05-30):
    上面是上电复位,下面是欠压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是上电复位,下面是欠压复位。

赞同

网友(2012-06-29):
    我想知道你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仿真软件的

网友(2013-12-10):
上面是上电复位,下面是掉电复位

网友:
上面那部分q200的部分好复杂啊,做一个简单的RC复位不行吗?

网友:
c224的作用应该是快导通

网友:
能不能详细解释下上边上电复位电路的原理?

网友F:
上边的Q200有啥用?

网友:
高手都哪儿去了

网友G:
上半部复位电路的原理:上电瞬间时,C223视为短路,Q200加电导通,RESET输出低电平,当C223充电后Q200截止,RESET输出高电平,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用一个电容+电阻就好了,因为一个系统时有很多不同的IC,不同的IC复电电平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如果MCU复位好了,程序已经开始运行了,可是这时候别的IC还没有复位完成,就会造成程序复位出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半部复位电路的原理:上电瞬间时,C223视为短路,Q200加电导通,RESET输出低电平,当C223充电后Q200截止, ...

但是看那个仿真的q200的b级最高才0.2v,难道那个3904导通以后Vbe只有0.2v?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pice论坛]裡面,和裡面的[Spice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33-1.html
http://www.eda365.c ...

你好,你具体看的是哪个教程呀,前辈,我按照你发的网站看了,没找到适合的,我想问问,你是用的这个软件吗(图片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具体看的是哪个教程呀,前辈,我按照你发的网站看了,没找到适合的,我想问问,你是用的这个软件 ...

選擇Pspice A/D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面一半看明白了,下面一半还确实不太懂???

我上面的一半没看懂,C223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F:
上边的Q200有啥用?

q200是上电瞬间导通,提供复位操作的,因为上电瞬间,c223两端电压不能突变。